请教关于FLASH模拟EEPROM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我使用FLASH模拟为EEPROM使用,MCU是AW16,模拟区定位于0xfc00~0xfdff

开始,NVPROT设置为0xff,模拟成功了。说明相关代码没有问题。
后来,我为了验证NVPROT的功能,将NVPROT设为0xc0,即保护0xc1ff之后的区域,设为此值时,fc00模拟区确实不能在线编程。
最后,我将NVPROT改为0xff,正常来说应该就可以正常模拟了,但事实之后就一直不能正常模拟。

请问,FLASH设置擦写保护后解除是否要对FLASH再作什么操作?

网友A:
芯片整体擦除后再试试

或者用BDM跟踪一下编程前后FSTAT寄存器的内容,无论怎样都必须做到没有任何错误标志出现。如果有任何错误标志,顺藤摸瓜自己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