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S08

楼主(2008-05-3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和KEIL里面一样的把?

楼主:
一样的就是不行啊

网友B:
不太用汇编,试试:

1)BRSET xxx,7,*

2)写的一段9S12(16位单片机)汇编指令供参考:
#pragma NO_STRING_CONSTR
#define __RUN_IN_RAM(__var) {
   __asm LDAB #__var        ;
   __asm PSHA               ;
   __asm JSR codeInRam      ;
   __asm LEAS +1,SP         ;
}
改一下里面的汇编指令到S08上即可。

楼主:
在一本书上看了一个汇编程序

好象是用*表示,
#define SOME_ASM() {asm NOP; asm 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