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08的RTI如何连接?

楼主(2008-05-31):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EXTAL

1. EXTAL就是外部时钟输入
2. 设置ICSC2寄存器
3. 设置SRTISC寄存器

楼主:
不知道AC或AW16设置是否相同吗?

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DATASHEET的推荐连接图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楼主:
回4楼

我的意思指ICSC2寄存器与SRTISC寄存器如何设置?
AC16或AW16该怎么设置?

网友C:
我想

大家的意思是:你不会或不愿看datasheet吗?

楼主:
版主的意思我明白

我刚刚使用飞思卡尔的单片积,对时钟设置不了解。自己之前按照手册设置了 ,但发现不 工作。没找到原因才在这里向大家请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