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能者:程序段会被优化掉,如何解决?

楼主(2008-06-04):
我用C语言写程序代码,发现有些语句会被编译器优化掉,但那些语句又是不能被优化掉的,有解决的办法吗?

我的一种方式是,前后加asm nop;

如:

    asm nop

    a = 1;

    asm nop

    a = 1;

    asm nop

    a = 1;

    asm nop

但这种方法,有时候会起到作用,有时候却不起作用。请问各位能人,有其它更有效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有一个设置

在帮助里找找,可以对无用的语句保留

网友B:
aaa

请高手指点,是什么设置???

codewarre用的不熟啊.请高手指点啊

楼主:
“对无用的语句保留”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如果保留呢?
是对针对性的某些语法语句,还是对所有无用的语句的保留呢?
如果把其它无用的语句也一同保留下来,那程序编译起来不是很变成很大?

还望高人指点一下啊

楼主:
怎么大家都没碰到这类问题吗?都没人回答,唉~~~

网友B:
人气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