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reescale的8位mcu抗静电如何?

楼主(2008-07-02):
      最近想用mc9s08ac16做产品,不知道其emc如何

网友A:

同问

网友B:
very good

FSL、MCP、ST的8位芯片的ESD都不错。

NEC、AVR的ESD性能差一点。

请查阅这些器件的ESD性能中HBM、MM、CDM的几项指标并比较之。

网友C:
ESD or EMC

我的观点:单片机的ESD性能表示单片机本身能承受多大程度的ESD放电而不损坏。其实当单片机装产品中后,线路板的设计、屏蔽、接口保护电路以及结构设计对整机ESD性能的影响更大。(产品组装后极少有机会静电直接打在单片机上)
整机在ESD试验时单片机死机、跑飞的情况更多是由于静电放电对单片机产生的浪涌和电磁干扰。这时考验的其实是单片机EMC。FSL 9S08AC,AW通过专门的设计提升了EMC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