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教主及各位热心人士!

楼主(2008-07-05):
背景: 芯片型号为JM128(CF V1),IDE为CW6.0
请教:
1. 如何把数组数据定义到代码区(flash)? 8位的用const,32位的用const没效.
2. 关于sprintf函数的问题.
    float a = 1.23456789;
    char str[20];
    sprintf(str, "%f", a);
    在8位MCU上正常,   str[] 为 "1.23456789" ;
    在32位MCU上不正常,str[] 为 "1" ;
3.关于调试:
    在8位MCU调试环境中可以动态修改模块寄存器值,调试方便.
    在32位MCU调试环境中好象不可以动态修改模块寄存器值,请各位支招.

呵呵,一口气问了这么多问题,希望张教主及各位懂的朋友不吝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A:
看看这个www.myhcs08.com

然后点击进入"张明峰的博客"看有没有,或者网上看看"FSL 08系列单片机开发及C语言编程简介"

楼主:
多谢指点!

第2和第3个问题仍然期待解惑....

网友B:
问题2

问题2应该是没有选择使用浮点运算库。

问题3应该不成立吧,至少调试界面上的内存区是直接可以修改的。

楼主:
如下

问题2:
   选择使用浮点运算库,是指在建立工程时,选择支持浮点运算吗?如果是,我已经选择了,情况还是一样.
问题3:
   调试时,比如在DATA1区添加PTBD,则只能看到PTBD的值,但修改不了(这个在08系列时可以).调试模块时十分不方便.

问题1:
   我今晚才发现,在08系列中,加CONST的变量(不管是否初始化)则放在代码区,工程管理窗口文件列表右边的code 值增加,data值不变.
   而在CF1系列中,加CONST的变量,只有初始化了(或用#prama CONST_SEG),才放在代码区,否则还放在RAM区.最大的问题是不管变量放在代码区还是RAM区,工程管理窗口文件列表右边的code 值都不变,data值增加(所以给忽悠了,以为总是放在RAM区).
   我原来一直用08系列的,刚转JM128,有点不适应.不知道CW6.2版还有没有相关问题.

网友C:
浮点数的显示是个麻烦事情

1:浮点数的显示是个麻烦事情,我一般是把浮点数*个倍数,然后强行转换为long型,不知道那位大虾有更好的办法
2:至于修改调试界面上的内存,我知道的一个编译环境,只能在软件仿真的时候修改

楼主:
问题未解决.

请各位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