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W6.1 Debug的时候出现如下警告,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2008-07-09):
BUG, UG, cw

楼主:
谢谢

经楼上提醒,我采取了一个比较彻底的办法,就是关掉丫,然后再打开就OK了。因为我一直用别的文本编辑器,后来我发现,其实只要在CW里吧main.C文件打开,然然后再外面编写代码,CW就会自动更新,就不会出现上面的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