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主,请教你的EEPROM程序警告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srcPtr = (INT8U*)ExecEePrgCmd;

       FlashWriteStat = ((INT8U (*)(INT8U))codeBuff)(0x20);

以上两条语句在您flash程序里的,但是经过CODEWARRE6.1编译时都会出现以下

警告.
         C1805: Non standard conversion used

问题找了很久,但没有结果,请张教主指点。如何才能解决。

哪位遇到过这样问题的,请帮我一下。

网友A:
只是warning,没事吧

变量类型转换的问题。只是warning,应该可以用。不过还是弄明白原因比较好。

网友B:
编译器告警就由着它吧

你自己知道要干什么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去掉这些告警,就需要把指针先强制转换成void*型:

srcPtr = (INT8U*)((void*)ExecEePrgCmd);

楼主:
谢谢!!

谢谢您们的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