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Cyclone PRO(PEmicro)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向专家请教一个问题。我公司在用Cyclone PRO对Freescale的产品(比如:MC68HC908QB系列)烧录时,有时候会发生漏烧录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打算在烧录完后,加一项检验是否烧录的动作。
1.  Programming Sequence里面加以下4项
 a), CM choose algorithm
 b), SS Specify S-Record
 c), VM Verify Module
 d), VC Verify Checksum
2.  下进Cyclone PRO后,按”Start”执行,最后却出现”Fatal Error”.
3.  加”Program Module”后,不会出错。

请问,如果只读烧进的内容是否正确,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09-03-21):
自己顶一个

上面之所以会出现“Fatal Error”,是因为没有搞对Security Bytes.
在烧录的时候,该芯片会进入监控模式。
在监控模式中安全特性禁止对FLASH未授权的读写。
如果烧录器发送的Security Bytes和单片机内部的$FFF6~$FFFD中的数据不能对应相等,烧录器便不能正确读到单片机的flash内容,就会报错。

网友A(2014-08-19):
mc9s08qg8用Cyclone烧录,烧不进,烧录器显示00000060,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2017-10-19):
请教一下,我用cyclone Pro 软件把是s19文件转化为SAP文件报错了是怎么回事?报错内容为ending address is not in module or is less than starting address.

网友C(2018-02-12):
你好,我司也在用该款烧录器,我们现在程序烧录不进去,因为我们用的不是芯片的默认烧录地址,所以请问怎么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