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类型M908Q2CPE是什么片子?

楼主(2008-07-26):
DIP8封装.上面印着   M908Q2CPE
                         ZRCH
找了好久没找到datasheet,请教大家这是个什么片子,那里有datasheet 下.多谢!!

网友A:
QT2、QY2

估计不是QT2就是QY2。呵呵

网友B:
楼主,是FSL 的MC68HC908QT2CPE

不推荐做新产品设计,可用MC9S08QD2或QD4代替
当然,如果你想抄板,还是可以买到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