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9S08上搞过bootloader??

楼主(2008-07-29):
兄弟们哪位搞过bootloader的???

请指点一下。在生产上要用到的。

网友A:
QE的bootloader

张教主写过关于用QE的bootloader
地址是http://www.myhcs08.com/blog/info/article_detail.aspx?id=369

楼主:
大DDD

怎么都是搞汇编的啊??看不懂啊QQQQQQQQQQQ

有没有用C实现的!!哪怕一部分也好啊·········

网友B:
哟,有了汇编你还挑剔?

bootloader C不好写的呢

网友C:
3楼的代码针对QE128要有较大改动

9SQE128首次在FSL的8位单片机上引入了Flash内存分页技术以实现传统16位地址总线寻址128KB的空间。寻址模式分为传统的64K寻址,24位地址寻址(窗口映射模式)和17位线性寻址(128K整体空间线性寻址)。要实现Flash-bootloader就必须要对这些寻址模式有所了解,在这基础上用C基本上也能实现(加少量嵌入汇编)。

网友C:
S08QE128 UART Boot-loader

利用51QE128 Boot-loader 框架,实现S08QE128 UART Boot-loader。文档就懒得写了,可以参看针对CFV1的说明(英文),结构上完全一致。

Boot-loader项目文件: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8134733442.rar

应用范例: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8134917591.rar

硬件环境:DEMOQE128演示板
用标准烧写工具将Boot-loader烧录芯片,运行系统后通过UART可以将应用范例下载到目标板运行。PC机侧软件还是原Loader.EXE。串口通讯设定:38400-N-8-1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兄弟,让我懂的很多,努力!!!!

我想问一下,虽然有MC9S08XX系列的 bootloader,但是必须先通过BDM把

bootloader程序下到MCU里,之后才可以用串口来往MCU写程序是这样吧??

(我的理解),可不可以达到像ARM那样,直接用串口下载程序到MCU里,不需

要用BDM来先写一次呢??????

网友C:
芯片出厂时没有任何代码

没有代码,怎能 boot load?

ARM之所以能直接运行Boot-loader,无它,是因为在芯片生产时内部已经固化了一段引导代码而已。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大侠帮忙!!!

网友D:
bootloader的上位机用啥程序?

要有个程序配置,下载代码的吧

网友C:
上位机用啥程序?

可以自己写啊,用VB/VC之类的。
现成的见2楼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