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的变量编译后顺序乱了,没法用指针------?

楼主(2008-08-06):
   我定义了一些变量,在程序中要用指针对这些变量进行修改.可编译后变量的顺序变了(map文件中看到的),没法用指针.
   其中的一些变量没有用到.我在初始化时全都随便赋了个值,这样才在map文件中出现,但顺序不对.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使得变量在RAM中按定义时的顺序排列.以便操作.

网友A:
没有用到的变量会被编译器删除

既然程序中没有用到,又为何要占内存空间呢?编译器自以为聪明地这么认为,然后就真地动了刀。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人类永远比工具要聪明,对付这样的问题,你只需在prm文件中指定哪些变量一定要保留,不管其被用到与否:

ENTRIES   //do not eliminate variables
var1 var2
END

楼主:
给变量固定RAM地址,也可以.

    谢谢。你说的办法我去试试。现在我是强制给它赋个地址,就是用@,这样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变量固定RAM地址将会非常危险

这样声明的变量编译器将不保留地址空间。换句话说同一地址可能被其他变量所占用覆盖。

网友B:
@變量必須在prm文件中保留才能確保正確

這要修改prm文件

楼主:
谢谢指点

我照着二位的指点试过了。问题以解决。谢谢。

网友C:
为何不用"结构"包装?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