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8晶振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8-08-07):
我外部用4M的晶振,我想CPU的为40MHZ,总线为20MHZ,怎样设置内部的寄存器? 还有FEE是不是1024倍的?

网友A:
40/4=10

看手册寄存器配置FLL为10倍频即可

网友B:
这样配不来的吧!

这样配不来的吧!
我现在配的只能是32MHZ,
4M分频128,4M/128*1024=32MHZ (保证频点在32--39.0625K之间)
FLL怎么配成10倍,是怎样配的?

网友A:
楼上正确

FLL只能是 2^n 倍频。有些芯片带PLL,他们可以实现非2倍数的倍频。
没看仔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