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能上讲,mc9s08aw32单片机能完全取代08GT32A单片机吗

楼主(2008-08-18):
请教一下各位:
   mc9s08aw32与mc9s08gt32a之间最大的性能区别是什么?我觉得AW32与GT32好像没什么区别,好像前者性能更优,但价钱也高些,大概会高多少?
   mc9s08aw32CFGE、mc9s08aw32CFUE、mc9s08aw32CPUE这三者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普通应用选MC9S08AC32

AW32为汽车级认证,故其价格稍高一点。
完全可以代替GT32。

网友B:
除非功耗有要求

不管怎么说GT也是1.8-3.3V的低功耗系统 如果抛开低功耗当然可以

楼主:
哪里可以小量购买MC9S08GT32A

  谢谢二位的宝贵意见!

  我们原计划是用MC9S08GT32A,但好像不容易小量购买,不知道哪家代理可以允许小量购买?

网友C(2008-10-26):
我这边可以零卖FREESCALE的MCU

MC9S08AW32CFUE, MC9S08AW32CFGE都有现货
http://www.soustar.com.cn/hot_product/MC9S08AW32CFUE.html

网友D:
为什么总是要别人买AC的。。。

我想用AW的,贵点无所谓,为什么总要别人买AC的。。。
难道中间有什么内幕。。。

网友B:
价格嘛

大多数公司最项目想要性能价格比最高的,而不是性能最高的。所以很多人由于价格问题都会选择AC 所以销售方也要迎合这种形式喽。如果你**的话,他们还是会把AW卖给你的,总归AW还是要比AC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