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调试问题

楼主(2008-08-29):
兄弟现在在用MC9S08SG8做中控锁,但是发现一个小问题.

就是复位电路问题,有时不加复位电路,复位电路我指的是那个

4.7K~10K上拉电阻和一个0.1uF电容. 不加它,可以用.

但是在调试时,一遇到大电流时,就会死掉,不稳定.

后来把复位加起,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问题来了,就是有时下载程序时会出现连接错误.

让复位电源,出现一个复位脉冲.才可以.

我以为BDM调试器坏了,后来把调试器放到别人那里就可以用.

现在我调试死活下不起,没有办法,只有找人要了一个新的BDM.

才可以用的,想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有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的?????

请大家指点!!!

是不是我的PCB布板有问题,还是?????(调试电路图是标准的)

网友A:
你用的是P&E还是Open Source BDM

楼主:
P&E

我用P&E,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B:
你的DBM管脚是专用的?还是公用的?

RESET?IRQ在系统中用了么?
如果用了IRQ,那么CPU工作的时候,要退出工作状态进入DMB模式,只能是关电源复位,就是你说的"让复位电源,出现一个复位脉冲.才可以."

楼主:
没有共用!

IRQ是什么啊???

IO口中断,定时1中断我用了。

网友A:
IRQ是外部中断,和BKGD共用一个引脚

我想可能是你的复位电路的电容使得reset高电平产生延时,bdm测试检测到reset是低电平的缘故

楼主:
谢谢!!!

不管了,我又画了一个板板再看看吧~~

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想可能是楼上说的原因吧!~!!!!!!

但是我把电容取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