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SG32 SPI问题

楼主(2008-09-01):
我在用SPI来读写ST95040(EEPROM),搞了一天了,还是不对,SPI有数据输出,而95040一点反应也没有.不知道哪里出错,请搞过的兄弟们帮我看一看.哪里有错
误.

//三线制,MOSI MISO SCLK
void SpiInit(void)
{
    SPIC1 = 0x5c;    // Master mode, SPI enable.
    SPIC2 = 0x00;    //
    SPIBR = 0x00;    //  2MHZ
    PTADD_PTADD7 = 1;// Out
}

unsigned char Read_SR(void)
{
    unsigned char Tmp;

    SPID = 0x05;               //M95040 Read Stat Register
    while (!SPIS_SPTEF);

    Tmp = SPID;
    while (!SPIS_SPRF);

    return Tmp;
}

unsigned char EepromByteRead(unsigned int EepromAddr)
{
    unsigned char Tmp;

    SPID = 0x03;               //M95040 Read Command
    while (!SPIS_SPTEF);

    SPID = EepromAddr;         // M95040 Read Address
    while (!SPIS_SPTEF);

    Tmp = SPID;
    while (!SPIS_SPRF);

    return Tmp;
}

oid EepromByteWrite(unsigned char EepromAddr, unsigned char data)
{
    SPID = 0x01;              //M95040 Wrtie Stat Register
    while (!SPIS_SPTEF);

    SPID = 0x06;              //M95040 Write Enable
    while (!SPIS_SPTEF);

    SPID = 0x02;              //M95040 Send Write Command
    while (!SPIS_SPTEF);

    SPID = EepromAddr;            //Send Writen Address
    while (!SPIS_SPTEF);

    SPID = data;                   //Writen 8 bit  MSB
    while (!SPIS_SPTEF);
}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在程序出现这样的语句(SPIS; SPID;)是什么意思????
voi xxx(xxx)
{
xxxxxx;
xxxxxx;
xxxxxx;
  SPIS;
  SPID;
xxxxxx;
xxxxxx;
}

网友A:
没见你有CS的控制

SPI操作必须通过CS控制发起.

 SPIS;
 SPID;
表示对这两个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楼主:
谢谢兄弟!!!

您的意思是我必须要接CS了???

以下的图是我的昨天晚上抓的,每8个脉冲有一个字节的发出数据,我对照过。

都是正确的,但是ST95040就是没有反应。

楼主:
说明!!

黄色的波形是SCLK时钟输出

绿色的波形是MOSI输出的数据

楼主:
OK

"SPIS;
SPID;
表示对这两个寄存器进行读操作
"

写操作,是写什么呢???写0x00;吗???

网友A:
必须接CS

否则就是瞎掰。

“写操作,是写什么呢???写0x00;吗???”
这程序是你自己写的吗?居然连寄存器写什么都不知道?你一楼上贴的代码里那些“SPID=xx”都是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