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W60做工控的产品,复位脚是接RC电路还是用复位IC?

楼主(2008-09-03):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RC足够了

10K电阻, 102或103瓷片电容

楼主:
谢谢教主!

但我想找到用与不用的官方依据或有实验之类的东西,因为复位不可靠的话,其它就麻烦了

网友A:
你担心什么样的复位会不可靠?

上电复位和该引脚外围"基本"无关。此复位脚的作用是外部复位输入和内部复位输出。

网友B(2008-12-02):
好东东

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