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机控制方法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我做过,也就是一般的 PID 算法

控制量 = Ka * 误差 + Kb * 累计误差 + Kc * 误差改变量

Ka, Kb, Kc 都是试验出来的系数.

控制量可以是输出电压,或者输出电流

低端一般用控制输出电压的方法

高端用控制电流的方法

楼主(2008-10-21):
TO johnxliu

可以用这个公式实现吗:
Pdlt=Kp*(E(t)-E(t-1))+Ki*E(t)+Kd*(E(t)-2E(t-1)-E(t-2))

但这是一个差值,是不是还得加上一个初始值,我的意思是:PWMDATA=初始值+Pdlt;请指点。谢谢

楼主:
TO johnxliu

还有就是你能否指供给我你的Kp,Ki,Kd的数据吗,拜谢了

网友A:
To #3 #4

需要一个初始值,不过硬件设计能消去这个初始值

Kp, Ki, Kd 与硬件相关,需要你自己用实验的方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