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主请进,想请教一下串口中断唤醒

楼主(2008-09-09):
想请教一下QE8单片机通过串口中断唤醒STOP模式,除了使能IDLE中断外还需要哪些设置,唤醒的字符串是什么?方便的话给个例程,多谢

网友A:
顶一个!!!

期待回复,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B:
串口中断唤不醒STOP模式!

STOP模式下无总线时钟,SCI无法工作,根本不可能唤醒CPU。只有WAIT模式才可以实现SCI中断唤醒。
如果一定要实现SCI通讯唤醒STOP状态下的MCU,可以用额外的唤醒引脚如KBI或IRQ,将SCI的RX和其相连,利用UART通讯的起始位低电平变化唤醒MCU。取决于不同的STOP模式,唤醒后可能第一个字节将无法正常接收(MCU将进行复位)

楼主:
多谢张工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误,或者是DATASHEET之误,拷贝到这看看
3.6.2 Stop3 Mode
Stop3 mode is entered by executing a STOP instruction under the conditions shown in Table 3-1. The
states of all of the internal registers and logic, RAM contents, and I/O pin states are maintained.
Stop3 can be exited by asserting RESET, or by an interrupt from one of the following sources: the RTC,
LVD, LVW, ADC, ACMPx, IRQ, SCI or the KBI.
If stop3 is exited by means of the RESET pin, then the MCU is reset and operation will resume after taking
the reset vector. Exit by means of one of the internal interrupt sources results in the MCU taking the
appropriate interrupt ve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