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60 DEMO板作为BDM调试器调试外部MCU有问题?

楼主(2008-09-10):
我手中有一块DZ60 DEMO板,板上贴有一片DZ60,使用BDM可以正常调试板上的DZ60.
但板上还有一个BDM接口,使用该接口调试外部MCU(如AW60)就总是有问题.????

开始我想可能是该BDM接口相关管脚已经与板上的DZ60相连接,不能再调试其它MCU了.但后来发现,板上的DZ60的BKGD与该BDM接口的BKGD脚并不连在一起的,P&E调试电路部分实际上有两个BKGD口,一个接到DZ60,而另一个接到BDM接口,这样应该是为了让用户即可调试板上的DZ60,又可以将该DEMO板作为一个BDM调试器调试外部MCU!

请有经验的高手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A:
没错

你说的没错,就是和MCU相连了,没有办法调试其他芯片了,除非你把DZ60吹下来。或者沿切割线把P&EBDM切下来,以后调试DZ60的时候也使用连接线的方式。

实际上看一下原理图就知道了(P&E BDM部分是框图)。

网友B(2008-10-11):
请问楼主

请问楼主,用DEMO板上的那个扩展的BDM口能够给外部DZ60芯片烧录程序吗?

网友A:
不可以

那个扩展BDM接口是给DEMO板上的DZ60芯片接BDM用的,不能用于烧写外部芯片

网友C:
我也有这个开发板,一直没办法仿真。

第一次用freescale的MCU。不知道CodeWarrior 要怎么设置。DEBUG的时候一直连不到DEMO板。请DX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