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 IDE引导创建工程问题

楼主(2008-09-12):
CW for HCS12(X) V4.7 创建工程,得到奇怪的结果,没有通常的工程文件列表--1.jpg,而工程文件夹又是正常的--2.jpg.
IDE重装,问题依旧。急切寻求答案!

网友A:
www

1.你是用向导新建的工程吗?不是新建的就是空工程吧
2.你的路径是简单的吗?最好不要有中文.

一定是你的操作有问题.

楼主:
换了台机器,能正常创建

把工程拷过去,先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