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话线做远程控制线路

楼主(2008-09-17):
请问,我现在用了MC145436来做一个电话远程控制的线路,请见图:
发现当继电器J闭合时,电话线两端T/R的电压降到了5V左右,(我用的变压器是音频变压器1:1,电阻比是200:200)控制端就算按了键盘上的按键也没有什么信号进入给MC145436,请问这个线路是不是有问题?还是我的接法上需要注意什么地方?谢谢!(这线路图是网上找的,原理上也好象有点问题,因为电话线信号是直流电,直接接上变压器电流很大30/200=150MA)

网友A:
换一种继电器

楼主:
你好,这个跟继电器有关吗?继电器只是开关作用,不是吗

你好,这个跟继电器有关吗?继电器只是开关作用,不是吗?

网友B:
有问题!

固定电话要求有直流电阻的,你的变压器的直流电阻不符合要求的,具体电阻值忘记了,要查查.
应该是输入端接固定电阻,然后通过电容接变压器,隔离直流的.
找个电话机的图纸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