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学习资料

楼主(2008-09-17):
各位大侠,我是个新手,能提供点学习飞思卡尔单片机(主要是8位)的资料或者学习的去处吗?我的邮箱:beancurd723@126.com   谢谢

网友A:
Datasheet

先看芯片手册吧。

网友B:
4号群也满了

刚试过的

网友C(2008-10-26):
去这里下些资料

去这里下些资料
www.soustar.com.cn

网友D:
9S08AW32烧坏了

一上电,9S08AW32CFUE的21与22管脚就会烧短路,同一个电路板前几天还是好的,昨天一上电就烧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已经烧了好几个,不敢再试了,请帮忙指教

网友E:
外面找原因吧

1)电源接反;2)电源过高;3)IO口有高电压输入;4)IO口有负电压输入;5)IO口先于电源脚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