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QD4 AD转换问题

楼主(2008-09-22):
有以下几个问题:
    1、QD4,AD转换可以达到5MHZ,在专家设置里看到的(BUS=4M).是否可以

达到,如果可以是否需要什么特殊操作吗?

    2、QD4, 用中断来做,那么在中断里清那个标志? 还是不清啊?这个coco

在查询里经常用,在中断是不是可以不用它啊?

    3、请老师指点。

楼主:
为什么这样啊!!!

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啊???

请老师们指点啊?????

网友A:
PE

因为大家都是写代码,没人用PE.
QD4原来FLASH空间就不大,还用PE自动生成代码,唉...

网友B:
AD

AD转换的时钟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精度要求,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例如400K-8M之间。你何必强求5M?4M不可以么?

COCO就是中断时的标志。

楼主:
谢谢!!!

谢谢兄弟的回复。

那么在中断函数清标志时,就清这个coco吗??

网友B:
清COCO

看来你用过查询方式清除COCO标志。中断里也一样。

楼主:
OK!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