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得到参考价格表用于选型?

楼主(2008-09-23):
要求Flash 8-32K,带UART、CAN。
对速度基本没有要求。

网友A:
Price

DV16 $2.6左右
DZ16 $3左右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

我要看一下资料再决定。
谢谢!

网友B(2008-10-26):
Freescale单片机选择指南

去我的网站下一个Freescale单片机选择指南。WWW.SOUSTAR.COM.CN 下载专区

网友C:
建议用9S12P128 系列

比DV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