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REESCALE有满足以下要求的芯片吗

楼主(2008-09-27):
ATAPI(IDE接口)
SD/MMC接口(非SPI接口)
高速USB主或从,如果有高速USB主的话可以没有IDE接口
ROM>=128K,RAM>=64K,需要外扩的话芯片价格在7美金以下(万片价格)
谢谢!
MCF5253价格(按万PCS)大概要多少?

网友A:
MCF5253完全满足

MCF5253完全满足以上要求,可以说MCF5253这款工业用附带多媒体功能的芯片关键的特性就是这些,比如HIGH SPEED USB OTG,ATA,SD/Medial Interface,I2S,CAN等等,并且内置128K SRAM

这款芯片的参考价格是$8.5,当然这只是参考价格,量大的话需要找代理商或者找我们直接谈,我个人认为100K pcs做到$7以内问题不大,当然只是这个最终还是要具体谈的

我是freescale负责CF的FAE,你可以直接发邮件直接联系我,B08469@freescal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