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QD4 BKGD管脚复用之问题

楼主(2008-10-06):
兄弟们,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此事没有啊??

就是QD4的BKGD复用的问题,手册上说这个却只能做输出。

我就按这个说去做了。

程序如下:

void SysInit(void)
{
#define test_code
/*    SOPT1_COPE   = 0;   // Set Disable WatchDog
    SOPT1_STOPE  = 0;   // Set Disable StopMode
    SOPT1_RSTPE  = 0;   // Set Rst Pin for general I/O
    SOPT1_BKGDPE = 0;   // Set BKGD Pin for general I/O
*/
#ifndef test_code
    SOPT1 = 0x02;
#else
    SOPT1 = 0x00;
#endif

    SPMSC1 = 0x18;
    SPMSC2 = 0x00;
         PTAD_PTAD4   = 0;   // Rise Prt Initial value for zero
}

为什么我输出一个高电平,IO口输出的是一个正尖脉冲,间隔100ms ~150ms后

出现一个负尖脉冲。请大家指点,是我哪里设置有问题?

还是有其它的设置???请老师指点。

楼主:
问题!

对不起兄弟们,这两个脉冲是我用示波器的交流造成的。

以上面的程序是可以实现功能的,输出方波。

自已太不严谨了。

楼主:

但是还有问题就是我用BKGD做输出,外加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

在一上电后,这个BKGD脚一直输出1.28V 到 1.31V。好像程序没有初始化

一样,但是我把BKGD脚与外部电路断开后,再上电,等1~2s钟后再把外围

电路接起,就可以正确输出。外围电路如下:

网友A:
BKGD要小心

此脚内部有弱上拉,正常工作状态下,在上电复位时刻该脚不能是低电平,否则将进入内部调试模式,无法运行程序。

你的现在的电路外部电阻R14和R7和内部上拉电阻分压,造成上电时引脚为低电平,所以无法工作。此电路必须改成低电平有效驱动,外部三极管用PNP。

网友B:
张明峰说的对!

我上次设计的电路没有注意这个问题.CPU进入DBM模式了.临时加了上拉电阻.后来改正的.

楼主: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我按照您说的方法试了一下,果然可以。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好一点PNP电路驱动继电器,我认

为现在这个驱动电路是最简单的,也是不可靠的。有

很多缺馅的。

以下是电路:

网友B:
你的电路有很大的问题!

由于接12V电源,不能充分可靠截至!

网友A:
我说了个PNP

你就真的只用一个PNP啊?晕!三极管最基本的工作原理难道没学过吗?照7楼说的,用PNP+NPN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老师批评!

但是这样可以工作啊!

你说那种是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A:
这样才差不多

6楼的电路中三极管是不可能截至的,继电器驱动线包中永远有电流,差别只是大小而已。只不过碰巧小电流时它正好不能吸合罢了。
另外,R14/R15阻值没必要这么小,x10后差不多。

楼主:
谢谢老师!

你说的很对,6楼的电路是可以工作的,但是不能可靠截至。

导致现在的工作电流比以前大20mA左右;如果是小电流时,

有可以导致三极管不能正常工作。是这样吧老师;

请老师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或者说电路比此电路简单的;

网友A:
除非你用5V继电器

则可以用回单个PNP管驱动的电路,否则,PNP+NPN是必须的.

楼主:
谢谢老师!

我明白;

谢谢~~

网友C(2013-01-04):
这个图哪位老师能给我解释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