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MCU

楼主(2008-10-07):
(无正文)

网友A:
MC9S08SH4

24-pin封装,性能完全满足要求。价格差不多能满足,自己去问一下。

楼主:
好的,

谢谢教主,以前在选型手册上倒是没有看见

网友A:
另外看看MC9RS08KA4可不可以

无硬件串口,可用软件模拟,如果bps不高的话。
20引脚封装最多18个IO,和你的要求比少两个。不过很多时候IO就象乳沟一样,挤一挤总是有的。
关键是它的价格,可以做到更低。

楼主:
呵呵,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我已经挤过了,不挤要24I/O呢,再加上传口的通讯2个I/O要26个I/O呢

网友B:
咋挤啊?

咋挤啊?
用外部器件扩展io口吗?那还不如直接选个io口多点的呢!

网友A:
挤乳沟用手

挤IO就要用脑了。楼上这位童鞋看来都没尝试过,嘿嘿。

网友C:
教主强啊,实在是强!

网友D:
看来教主是高手

触类旁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