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飞思卡尔的,性价比确实不错

楼主(2008-10-11):
看了一下飞思卡尔的,性价比确实不错.

就是网站分类太乱,

宣传推广力度也不够.

网友A:
哈哈

凡事都要慢慢来,现在推广工作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至少现在还有免费的开发工具可以申请用。

网友B:
那个免费工具还不如不用,经常连不上,烦死

网友C:
楼上

我们工程师用的都是这种,也很好用啊,可能是方法不对头,建议跟我们沟通下。

网友D(2008-12-09):
bdm

我用的非瑞泰克的BDM ,这个东东开始用的确有点烦,我花了两天的时间才能够和目标板正常通讯上,不过以后再用就没什么大的问题了,既然价格便宜,当然不能要求苛刻!

我分析非瑞泰克初次使用不能和目标板成功通讯的原因:通讯引脚没有接收到足够长时间的低电平(目标板mcu需要在通讯引脚接收足够长时间的低电平信号,使其进入到调试模式,否则mcu进入到正常的工作模式,是不会和bdm通讯成功的)
解决办法:用手按住bdm的复位键(持续输出低电平信号),然后在给目标板上电,过一会再松开复位键,然后烧录程序,应该能成功(俺屡试不爽!)

网友E:
freescale产品比较稳定

客户支持确实差些,产品牛,人也跟着牛了。
不过,你要是跟broadcom公司打过交道,就知道freescale的人这种态度简直就是和蔼可亲了!
broadcom公司产品更牛,人也更牛。

网友F:
就是文档做的太差

网友G:
freescale的文档时非常棒的.准确,详细

看过STC的,就没有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