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C60 KBI模块使用困扰

楼主(2008-10-11):
freescale 单片机提供KBI模块。我在做按键控制的时候想利用起来。但是仔细看过以后发现KBI模块只提供两个寄存器,而且KBI 8个引脚只有一个中断标志位,这样的话我在得到中断标志后还要查询全部管脚的状态(1 or 0),才能得到是哪个管脚被按下。

不知是否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当然KBI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个人认为是为了防止按键抖动设计的,但没试过。就是电平变化及电平低 使能。

网友A:
没错

是需要自己检查。如果每个管脚都做一个KBI中断的话,那得添加8个中断向量。现在只有KBI一个中断向量,当然只能是自己查具体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