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QD4 RST复用问题

楼主(2008-10-13):
我把RST用作输入口,把上拉电阻关闭;

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我查看输入波形时,发现

波形不对头啊!会不会我哪里没有设置正确啊!!!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兄弟,请指点。

void SysInit(void)
{
#define test_code
/*    SOPT1_COPE   = 0;   // Set Disable WatchDog
    SOPT1_STOPE  = 0;   // Set Disable StopMode
    SOPT1_RSTPE  = 0;   // Set Rst Pin for general I/O
    SOPT1_BKGDPE = 0;   // Set BKGD Pin for general I/O
*/
#ifndef test_code
    SOPT1 = 0x02;       // RSTPE = 0, general IO
         PTAPE_PTAPE5 = 0;   // Disable pullup resistor
    PTAD_PTAD5   = 0;   // Initial value for zero

#else
    SOPT1 = 0x00;
#endif

    SPMSC1 = 0x18;
    SPMSC2 = 0x00;
}

楼主:
还有

以下是RST脚上的波形,实际上是开关信号。

用同样的开关信号在其它IO上的波形如下:

楼主:
继续

这是正常波形

楼主:
D1为4.7V的稳压管

外边输入高电平开关信号

网友A:
把C1去掉

1:把C1去掉
2:把R2换成100,C1换成102

楼主:
怎么会??

和这个东东没有关系, 我把这个电路用到其它IO都是正常的。

这个电路是用在汽车上的,成熟的东东。

网友A:
可能吧

因为没有具体看你的电路,也许是吧,但小生认为,电路可能成熟,但参数不一定是不变的.

楼主:
请老师指点

哪位兄弟可以帮我啊????

网友B:
随便问问

如果下面的代码是被编译执行的,为什么要设BKGDPE=1?

ifndef test_code
    SOPT1 = 0x02;       // RSTPE = 0, general IO
         PTAPE_PTAPE5 = 0;   // Disable pullup resistor
    PTAD_PTAD5   = 0;   // Initial value for zero

网友C:
PTA5 is read only port

你是想用PTA5输出波形吗?PTA5是只读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