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C60 IO口可否配制成开漏?

楼主(2008-10-14):
我的应用中需要将io配成开漏,但从io的几个寄存器 PTAD PTADD PTAPE PTASE好像无法将其配置成开漏。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应该可以

需要端口的数据寄存器和方向寄存器配合。例如针对某个引脚PTAD_D0:
先设数据端口PTAD_D0=0,然后控制方向寄存器PTADD_D0。当PTADD_D0=1时,输出低电平驱动,当PTADD_D0=0时,引脚为输入状态,等同于开漏状态,有外部的上拉/下拉电阻决定引脚状态。
只要注意逻辑状态的对应关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