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reescale是否具有如下功能的单片机,请推荐

楼主(2008-10-18):
带双串口,有一两个定时器,带1个以上的10位ad,flash为8k左右.ram为256字节以上.9s08系列的8位单片机.价格低于20元*币.如果有的话请帮忙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MC9S08AC系列

mc9s08ac16就可以 双串口 16k flash 价格很便宜

网友B:
太多选择了,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C:
便宜的当然AC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