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W怎么中断嵌套?

楼主(2008-10-19):
我用MC9S08AW,假如到RTI中断里要打开一个AD采集的程序,进入到AD的中断服务程序里,那么我在RTI中断服务程序里要干什么?

网友A:
好象不能嵌套中断

在RTI中设置好A/D通道,设置好中断模式,清除A/D中断标志。打开A/D中断使用能。然后RTI中断返回。
当A/D结束时,会产生A/D中断的。

网友B:
就是在RTI中断中使能AD中断

网友C:
中断嵌套

一般不推荐。但如果你一定要用,进入指定中断服务程序后,先清除当前对应的中断标志,然后清除CCR_I位。千万注意这一顺序,否则将进入死循环。

网友D:
单片机嵌套

一般需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中手动再开中断才可实现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