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赠送的BDM相关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08-10-23):
  由于我们赠送的BDM是基于OpensourceBDM做的,所以在应用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在博客网站上其实都有过解答,这里,我在进一步说明下。
  一、安装时连不上的现象
  请看文档:http://www.myhcs08.com/upload/pdf/应用/关于BDM在Codewarrior中无法识别的解决方法.pdf
  二、使用过程中连不上的现象
  在调试过程中,如果您的程序有非法指令,导致程序跑飞,就会出现连不上BDM现象,这时只有通过硬件强行进入BDM状态。
  方法:1、断开usb线 ,目标板断电
        2、按住BDM的黑色按键,目标板加电
        3、3秒后松开按键,连接usb线
        4、重新仿真操作
  如果您的电源没处理好,就容易改变BDM上HC08JB16的程序或烧坏HC08JB16,这时,只有重新给JB16烧opensourcebdm.abs.s19的代码或更换JB16,这时,建议您跟我们的工程师及时沟通。
  三、使用时注意事项:
  1、加电时先加目标板,断电时先断USB-BDM..
  2、目标板程序运行时,不要断开USB-BDM,一定先退出HIWAVE。再断开BDM.
  3、连接线不要随意插拔。

  很感谢一直以来各位同仁的大力支持,我们也非常希望能提供给你们最好用的产品,但无奈BDM目前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只能克服下了。其实,很多问题我们也是自己在应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所以,还希望兄弟们把在应用过程的经验拿出来大家分享,给些改进意见,谢谢!

网友A:
新版的应该会好些吧

新版的好像是基于MC9S08JM60的不知道新版的会不会好些。

网友B:
好麻烦。

为什么不能把这类调试做简单稳定点呢。

比如at89s5x的ISP
或者stc的ISP就很可靠。

楼主:
讲起来确实有些麻烦。

BDM采用的是单线,要处理好调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上位机去软件处理,我们自制的编程器,因软件是自己做的,就可以把一些问题考虑到。ISP是通过串口,并且好像只能用来烧写程序,并且都有自己的软件配合,当然没问题了,即使有问题,都软件给弥补了,你也看不出来。

网友C(2008-11-29):
学习了

学习了。这种单片机用的人比较少啊,我初学MC9s12DG256,16位的感觉资料太少了。

网友D:
bdm是一个单线的协议

bdm最早是用在moto16机上的单线协议,通过bdm线产生握手,计算波特率,然后双向数据传输。
在8位机上,bdm与其他io功能复用.在bdm复用或芯片加密禁止bdm指令,有时不能进行同步握手,导致bdm通讯失败。
需要通过硬件方式强制目标芯片进入bdm,
就是在复位时,拉低bdm后再释放bdm.其中上电复位时拉低是最有效的。
按键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E(2009-08-10):
现在,Freescale ,有江河日下的趋势啊

网友F(2009-10-04):
好象目前有个好用的开源版本,不记得在那看到了。

网友G(2011-06-08):
知道了啦。:lol

网友(2011-11-12):
还赠送否?

网友H(2013-11-07):
求解!我用的MC9S12XET256MAL,用HIWAVE下载时,如何设置?Set Connection选HC12;Connection选TBDML;Load Executable File选的文件类型选Executables(*abs;*.elf)  还是Motorola S-Record(*.s?*) ?我Load Code一直提示"Loading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000C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