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PWM输出问题

楼主(2008-10-28):
教各位兄弟有没有用软件模拟PWM输出的。

频率是10K, 频率和占空比可调;

请大家帮我说一说思路

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要求??

网友A:
干吗软件模拟?

单片机上都有硬件PWM通道,所需要求轻松实现。

楼主:
老师!!

老师,由于是第一次搞PWM,所以请老师指点!!!

我要用四路PWM输出,频率和占空比都可以更改的!!!

频率可以在10HZ ~ 1000HZ;
占空比在0~100%;在0时,输出低电平,在100%时,输出高电平;

这样请老师指点!!!

我用的MCU是PIC18F4550或MC9S08DZ60;

网友A:
可以用DZ60的TPM模块

6通道的那个,选择4通道设定成Output Compare模式,自己软件决定高低电平的时间宽度。
但有一个限制:在两头(0%或100%)时调整步距不能很小,综合4路的控制初步估计需要至少30-50us。例如现在设成0%时,下一个调整后的高电平脉宽至少是50us。除此之外中间区域的分辨率最高可以做到一个总线周期。

网友B:
用定时器可做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