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有这个warning

楼主(2008-10-29):
Warning : C2705: Possible loss of data

main.c line 550

Warning : C2705: Possible loss of data

main.c line 602

Warning : C2705: Possible loss of data

main.c line 666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程序在其它MCU是调试通过的呀

网友A:
cw编译严谨体现.

加类型强制转换.

楼主:
不是类型的问题

原来是这样写的
ReadData[SensorNum - 1 -i] = (LCode[MCode] + 0x0b)>>4;
要写成这样
ReadData[SensorNum - 1 -i] = LCode[MCode] + 0x0b;
ReadData[SensorNum - 1 -i] >>= 4;

网友A:
试试看。

ReadData[n] 是否为unsigned char 类型?如下:

ReadData[SensorNum - 1 -i] = (unsigned char)((LCode[MCode] + 0x0b)>>4)

楼主:
也是可以的

原来我在IAR编译器下面的写法为ReadData[SensorNum - 1 -i] = (LCode[MCode] + 0x0b)>>4;,目的上一把ReadData[SensorNum - 1 -i]加0x0b后右移4次,把高4位变0,在IAR下面编译没有问题,在CW下面会有上面的"warning",那么又2中写法
1:ReadData[SensorNum - 1 -i] = LCode[MCode] + 0x0b;
ReadData[SensorNum - 1 -i] >>= 4;

2:ReadData[SensorNum - 1 -i] = (unsigned char)((LCode[MCode] + 0x0b)>>4)

楼主:
感谢4楼的朋友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