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加密问题!!!

楼主(2008-10-30):
const volatile char NOPT@0x0000FFBF = 0xFF

在FLASH加密时,为什么这样不行啊??

在仿真时,CMD->PM时,为报EEROR 18 错误;

请老师指点;

楼主:
老师请指点!!!

我直接写0x1821也不行啊??

没有变化写不起啊!!!

老师,请您指点。

楼主:
终于搞定了,谢谢!!

搞定了!!!

网友A(2008-12-31):
请教这个加密原理.

是否这样加密后. 即使被用盗了s19文件后. 也无法反汇编?

楼主:
这个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用DBM不能再读出来.

除非你把所有的程序全部干掉才能.

具体还要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是说不加这个东东的话

可以直接用DBM读出来? 那保密性太差了吧. 一般的MCU是使用熔丝位来防止烧入的代码被读出.

网友B(2017-06-24):
你好问下 求助下,看了芯片手册没有说这方面的内容。 加密后原来存在EEPROM的数据还会保存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