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 hc08 hcs08 rs08都有些什么区别?

楼主(2008-11-03):
family 也太多了点,搞得一头雾水

网友A:
MON和BDM

其实就是仿真方式不同的区别。
HCS08和RS08是继承S12系列的BDM开发仿真模式。调试方便。
HC08采用的是MON方式调试时要占用很多口线。

网友B:

hc08系列是以前出的,现在推荐使用s08了。。
rs08是低成本的单片机。flash容量小。。编程器需要提供烧写电压。

网友C:
现在基本是都S08的了

S08调试方便,是片上支持的硬件调试,RS08是S08的精简版本,没有中断矢量,最大16KB,低价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