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stmp36xx实现遥控接收的高人阿

楼主(2008-11-07):
由于操作系统任务切换,用INT+TIMER的方式实现不了,你们怎么实现的

楼主:
咋没人回答啊,失望ing

网友A:
考虑外部解决

若由于操作系统任务调度的原因确实无法实现硬件层面的直接接收解码,则只能用外部电路来解决:例如用一个最简单的MCU实现遥控的接收解码,然后stmp36xx通过UART或其他通讯方式从MCU中读取以解出的遥控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