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9s08dz60片内eeprom读写

楼主(2008-11-19):
小弟是freescale的新手,在用用hc9s08dz60的时候总也写不进去数据。哪位有现成的程序给小弟一份,不胜感激。

楼主:
已经解决

网友A:
把解决的程序在论坛上晒晒

网友B:
eeprom

 FCDIV=19;      //设置分频

   if(FSTAT_FACCERR==1)
   FSTAT_FACCERR=1;  //清除错误标记

  p=( unsigned char *)(0x1400);  //指定地址

   *p=0x01;

   FCMD=0X40;                    //擦除命令

   FSTAT_FCBEF=1;                //启动命令

   asm{

   NOP
   NOP
   NOP
   NOP
   }

   while(FSTAT_FCCF==0);        //等待完成

  if(FSTAT_FACCERR==1)
   FSTAT_FACCERR=1;

  p=( unsigned char *)(0x1400);    //指定地址

   *p=0x01;                      //写入的数据

   FCMD=0X20;                     //写入命令

   FSTAT_FCBEF=1;                 //启动命令

   asm{

   NOP
   NOP
   NOP
   NOP
   }

   while(FSTAT_FCCF==0);         //等待完成

网友C:
5楼代码严重问题!

启动Flash擦除/编程后代码无法在Flash内可靠运行,必须在RAM或ROM(针对908系列)中运行直到编程过程结束

网友D(2015-05-19):
DZ60的是真正的EEPROM而不是FLASH,故此没有6楼大师说的那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