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毫无钻牛角之意,即然你说是简单顺序错误,那么请指

楼主(2008-11-29):
毫无钻牛之意!张先生!请帮忙看下代码,附上图说明.请帮指出错误

    /*初始化SPI */
          CS = 1;
         SPI1C1 = 0x00;
    SPI1C2 = 0x00;
    //--------------------------------------------
    // BUSclk = 4MHz
    // SPIClk = 4M/2/2 = 1MHz
    SPI1BR = 0x10;
    //--------------------------------------------
    // SPE = 1 使用SPI接口
    // MSTR = 1 SPI为主模式
    // CPHA=0,CPOL=0 时钟线平常为低电平,接收数据时在SPICLK的上
         // 升沿读取数据
    // LSBFE=1,低位先传
    SPI1C1 = 0x51;
    (void)(SPI1S == 0);
          CS = 1;

    /*向SPI发送数据 */
    CS = 0;
    //temp = SPI1S;
    while (!SPI1S_SPTEF);
    SPI1D = port;
    while (!SPI1S_SPTEF);

    //temp = SPI1S;
    SPI1D = sendData;
    while (!SPI1S_SPTEF);

    CS = 1;         // 此刻SPIEF已为1,如果置高CS那么如图所示.
                       // 数据还没有完全发送完,CS就变为高电平

网友A:
试试

写一小段子程序如下:

//==============================================================
// Byte in/out through SPI port
// Input:  data byte to be sent out
// return: data byte received
//==============================================================
byte SPI_DataComm(byte outDat)
{
   while (!SPI1S_SPTEF);
   SPI1D = outDat;

   while (!SPI1S_SPRF);
   return (SPI1D);
}

你的代码修改如下:

  /*初始化SPI */
          CS = 1;
         SPI1C1 = 0x00;
    SPI1C2 = 0x00;
    //--------------------------------------------
    // BUSclk = 4MHz
    // SPIClk = 4M/2/2 = 1MHz
    SPI1BR = 0x10;
    //--------------------------------------------
    // SPE = 1 使用SPI接口
    // MSTR = 1 SPI为主模式
    // CPHA=0,CPOL=0 时钟线平常为低电平,接收数据时在SPICLK的上
         // 升沿读取数据
    // LSBFE=1,低位先传
    SPI1C1 = 0x51;
    (void)(SPI1S == 0);
          CS = 1;

    /*向SPI发送数据 */
    CS = 0;
    <font color=#0000FF>
    SPI_DataComm(port);
    SPI_DataComm(sendData);
    </font>

    CS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