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POWERPC系列支持IEEE1588的芯片有?

楼主(2008-12-11):
请教斑竹:POWERPC系列支持IEEE1588的芯片有哪些?国内用的多吗?大概价格?

网友A:
好多支持的 .

如MPC8313,不到20美金.,

网友B:
为何要CPU支持?

实现1588的方式很多啊,软件的,硬件的。
硬件也可以分为CPU、PHY、FPGA方式。
要想简单就用PHY啦,想要精度高就用FPGA吧。

楼主:
设计方案

目前是方案考虑阶段,顺便多了解一下Freescale的POWER PC芯片。
若CPU支持IEEE1588,并且性价比比较高当然是最好了。
Freescale支持1588的CPU有:MPC8360E、MPC8572E、QorIQ系列。
QorIQ系列的资料还不是很全,是不是还没有量产?

网友B:
1588的精度要求

CPU支持只是个宽泛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你要看你要求的1588的精度到多少?
CPU支持1588如果只能到1ms,而你要求1us,那就根本没法用。
自己用FPGA做吧,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网友C(2012-08-08):
不过freescale的芯片有很多bug,有很多不支持TCXO

FPGA实现起来复杂度高,但自由度大。

网友D(2012-10-19):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查阅资料得知LM3S9B96支持1588协议,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网络通信时只需要设置相应参数即可使用1588协议,不需要通过编程实现1588协议?而且LM3S9b96是否能提供硬件时间戳,能达到的精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