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位域有如下警告:WARNING C1106:

楼主(2008-12-11):
WARNING C1106: Non-standard bitfield type

Make的时候出现,然后再Make一次就没有了。Compile也没有,好奇怪。还有Make和Compile的区别?谢谢,我的定义代码如下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char  Byte;

    struct
    {
        unsigned char  bit0         :1;
        unsigned char  bit1         :1;
        unsigned char  bit2         :1;
        unsigned char  bit3         :1;
        unsigned char  bit4         :1;
        unsigned char  bit5         :1;
        unsigned char  bit6         :1;
        unsigned char  bit7         :1;
    } Bits;
} BitField;

extern volatile BitField _FLAG;
#define FLAG            _FLAG.Byte
#define FLAG_FLAG0      _FLAG.Bits.bit0
#define FLAG_FLAG1      _FLAG.Bits.bit1
#define FLAG_FLAG2      _FLAG.Bits.bit2
#define FLAG_FLAG3      _FLAG.Bits.bit3
#define FLAG_FLAG4      _FLAG.Bits.bit4
#define FLAG_FLAG5      _FLAG.Bits.bit5
#define FLAG_FLAG6      _FLAG.Bits.bit6
#define FLAG_FLAG7      _FLAG.Bits.bit7

extern volatile BitField _FLAG1;
#define FLAG1           _FLAG1.Byte
#define FLAG1_FLAG0     _FLAG1.Bits.bit0
#define FLAG1_FLAG1     _FLAG1.Bits.bit1
#define FLAG1_FLAG2     _FLAG1.Bits.bit2
#define FLAG1_FLAG3     _FLAG1.Bits.bit3
#define FLAG1_FLAG4     _FLAG1.Bits.bit4
#define FLAG1_FLAG5     _FLAG1.Bits.bit5
#define FLAG1_FLAG6     _FLAG1.Bits.bit6
#define FLAG1_FLAG7     _FLAG1.Bits.bit7

网友A:
OK

在.c文件里定义volatile BitField _FLAG;

就可以了.

楼主:
谢楼上回复

我已经在main.C里加了,但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