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语法的应用(void (*)())

楼主(2008-12-14):
请教一下,我在一个DEMO里面看见这样的一个应用"DMA0DA = (void (*)())MemstartTest; " 其中#define MemstartTest 0x40000 这个DMA0DA是个32位的特殊寄存器,从字面上的意思我明白是把MemstartTest地址作为开始的地址,在CW里面应该怎么写呢??我试了 试,在CW里面提示我内型不匹配

网友A:
看你的DMA0DA怎么定义的。这个是强制类型转换,把整数转换

楼主:
那我该怎么写呢CW里面

楼上朋友说的有点道理,DMA0DA是个特殊寄存器,32位的,这DMA0DA = (void (*)())MemstartTest;这句的意思就是要这个地址作为开始的地址,小生刚学c不久,不知道怎么把这句写到CW里面,可否告之

网友A:
如果DMAODA是个寄存器,那么应该可以直接赋值

DMA0DA =Memstart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