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入DEBUG

楼主(2008-12-16):
小生最近用SH4作个DD,复位脚的接法,我用的是QG8原厂的DEMO把MCU拔了作为仿真器使用,但只能进入DEBUG模式一次,以后就怎么也进不去了
2:我用QG8装回去,可以把代码烧写到QG8里面,说明仿真器没有损坏
3:我看了GQ8 DEMO的原理图,看见它的RESET脚没有接任何器件,所以我也拆掉了SH4 RESET脚的5.6K 0.1uF,但仍然不能进入DEBUG
4:这个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void InitializeSystemClock(void)
 {

  /* SOPT1: COPT=0,STOPE=1,IICPS=0,BKGDPE=1,RSTPE=1 */
  SOPT1 = (unsigned char)0x23;
  /* SPMSC1: LVWF=0,LVWACK=0,LVWIE=0,LVDRE=1,LVDSE=1,LVDE=1,BGBE=0 */
  SPMSC1 = 0x1C;
  /* SPMSC2: LVDV=0,LVWV=0,PPDF=0,PPDACK=0,PPDC=0 */
  SPMSC2 = 0x00;
  ICSTRM = *(unsigned char*far)0xFFAF; /* Initialize ICSTRM register from a non volatile memory */
  ICSSC = *(unsigned char*far)0xFFAE;  /* Initialize ICSSC register from a non volatile memory */
  /* ICSC1: CLKS=0,RDIV=0,IREFS=1,IRCLKEN=0,IREFSTEN=0 8M fbus->4M*/
  ICSC1 = 0x04;//ICSC1 = 0x14; /* Initialization of the ICS control register 1 */
  /* ICSC2: BDIV=01,RANGE=0,HGO=0,LP=0,EREFS=0,ERCLKEN=0,EREFSTEN=0 */
  ICSC2 = 0x40;// /* Initialization of the ICS control register 2 */
  while(!ICSSC_IREFST) {               /* Wait until the source of reference clock is internal clock */
  }

  /* ### Init_COP init code */
  SRS = 0xFF;                          /* Clear WatchDog counter */
 }
//下面是端口的
 /*A口初始化*/
      PTADD = (unsigned char)0xFF;
      PTAPE = (unsigned char)0x00;//禁止A口上拉
      PTASE = (unsigned char)0x00;//不限制A口摆率
      PTADS = (unsigned char)0x0F;
      PTASC = (unsigned char)0x00;
      PTAPS = (unsigned char)0x00;
      PTAES = (unsigned char)0x00;
      PTAD  = (unsigned char)0x00;

      /*B口初始化*/
      PTBDD = (unsigned char)0x06;
      PTBPE = (unsigned char)0x00;//禁止B口上拉
      PTBSE = (unsigned char)0x00;//不限制B口摆率
      PTBDS = (unsigned char)0x00;
      PTBSC = (unsigned char)0x00;
      PTBPS = (unsigned char)0x00;
      PTBES = (unsigned char)0x00;
      PTBD  = (unsigned char)0x00;
      /*C口初始化*/
      PTCDD = (unsigned char)0xFB;//方向口控制
      PTCPE = (unsigned char)0x00;//禁止上拉
      PTCSE = (unsigned char)0x00;//不限制摆率
      PTCDS = (unsigned char)0x00;//禁止强驱动
      //GNGC = (unsigned char)0x00;?
      PTCD  = (unsigned char)0x00;

         R5.6K
RESET ----
         0.1uF
         GND

网友A:
回答

请注意以下几点:

1、QG8和SH4的供电系统不一样;
   QG8为3.3V供电系统,SH4为5V供电系统
2、QG8评估板作为仿真器BDM使用时,需要连接VDD/GND/RESET/BDGD4个引脚:
   特别注意供电,QG8评估板BDM模块VCC_OUT输出3.3V电压;
3、请参考SH32评估板的电路图:http://www.freescale.com/files/microcontrollers/hardware_tools/schematics/DEMO9S08SH32SCH.pdf?fpsp=1
4、可能芯片死锁,需要解锁;你换颗SH4再试试;

仍解决不了,请给我EMAIL! bozq@sensors.com.cn

楼主:
薄先生说的有道理

的确,连接不上的原因是电源不一样,SH4需要5V,而QG8的DEMO只有3.3V,所以连接有问题,所以其他朋友有这种问题可以参考一下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