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密

楼主(2008-12-31):
有没有办法在HCS08系列单片机上加密. 能导致虽然被**了其ROM中的bin文件代码. 但却无法反汇编. 就如在51单片机中加A5指令一样.

网友A:
?

加密直接是用于防止通过BDM把程序读出来的。
楼主说的防止反汇编是另外的方法,前提是已经通过BDM把程序读出来。在代码中插入一些数据就可以防止反汇编了。实际上程序用不到这块数据而已。

楼主:
请教怎么样才能防止反汇编?

怎么插入数据? 我用CodeWarrior自带的反汇编器. 反汇编任何编译出来的S19都成功.

网友B:
任何人都可以反汇编S19文件

S19文件本来就是代码数据文件,你都能把S19交给别人了,就不要折腾什么保密了。

要保密,就好好保护你的S19文件。

楼主:
re

我听说有防止别人反汇编的方法. 就是在程序中插入些特殊的数据. 让反汇编器无法识别该数据. 导致反汇编后程序乱七八糟. 就如在C51中可以插入A5.

网友B:
你用什么写代码?

用C的话基本上反汇编出来也没有都少人愿意去看懂的。如果有人一定要看懂,插什么其它数据也是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