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DWARF debug inf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1-04):
L1923: File E:workReadDirectMeterFSL_RDFSL_RDFSL_RD_DataStandardObjectCodemain.c.o has no DWARF debug info

L1923: File E:workReadDirectMeterFSL_RDFSL_RDFSL_RD_DataStandardObjectCodeReadDrectlyDriver.c.o has no DWARF debug info

L1923: File E:workReadDirectMeterFSL_RDFSL_RDFSL_RD_DataStandardObjectCodeUart.c.o has no DWARF debug info

L1923: File E:workReadDirectMeterFSL_RDFSL_RDFSL_RD_DataStandardObjectCodeMisc.c.o has no DWARF debug info

网友A:
警告:没有生成调试信息

不影响代码运行但不能进行源码级调试。

楼主:
奇怪,以前都没有的

我节前调试都没有的,怎么回来就有了?

楼主:
关于CONST

除了改PRM文件,还有其它方法把CONST声明的只读数据,放到FLASH里面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

我在一个.h的文件里面申明一个const的数组,放到了flash里面,而多个.c文件包含这个.h文件,编译器就warning我了

网友A:
下面方法可以定义ROM变量

#pragma INTO_ROM
const static byte testString[]="This is a demo";

“INTO_ROM” 只对后面跟着的一个全局或静态变量有效。

楼主:
谢谢,张教主

张教主,还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怎么把 BIG_ENDIAN 改为little_endian,C18还有IAR都是little_endian 而且可以设置为big_endian 我看了CW,但找不到,你能给个提示吗,我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谢谢

网友A:
我的答案是不能改

MCU内部16位的寄存器组(两个8位组合)都是以BE方式定义的,编译器无法一会儿用BE,一会儿用LE生成代码。

楼主:
好的

谢谢,张教主,主要是以前的代码都是little endian,如果用FSL那也只有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