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I/O口的问题

楼主(2009-01-06):
我的IO初始化是不是有点问题,PA口输出电平不对,是不是我忽略了什么
if ( 1 ) {
      ADCSC1 = 0x00;

      /*A&iquest;&Uacute;&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
      PTADD = (unsigned char)0xFF;
      PTAPE = (unsigned char)0x00;//&frac12;&ucirc;&Ouml;&sup1;A&iquest;&Uacute;&Eacute;&Iuml;&Agrave;&shy;
      PTASE = (unsigned char)0x00;//&sup2;&raquo;&Iuml;&THORN;&Ouml;&AElig;A&iquest;&Uacute;°&Uacute;&Acirc;&Ecirc;
      PTADS = (unsigned char)0x0F;
      PTASC = (unsigned char)0x00;
      PTAPS = (unsigned char)0x00;
      PTAES = (unsigned char)0x00;
      PTAD  = (unsigned char)0xFF;

      /*B&iquest;&Uacute;&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
      PTBDD = (unsigned char)0x06;
      PTBPE = (unsigned char)0x00;//&frac12;&ucirc;&Ouml;&sup1;B&iquest;&Uacute;&Eacute;&Iuml;&Agrave;&shy;
      PTBSE = (unsigned char)0x00;//&sup2;&raquo;&Iuml;&THORN;&Ouml;&AElig;B&iquest;&Uacute;°&Uacute;&Acirc;&Ecirc;
      PTBDS = (unsigned char)0x00;
      PTBSC = (unsigned char)0x00;
      PTBPS = (unsigned char)0x00;
      PTBES = (unsigned char)0x00;
      PTBD  = (unsigned char)0x00;
      /*C&iquest;&Uacute;&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
      PTCDD = (unsigned char)0xFB;//·&frac12;&Iuml;ò&iquest;&Uacute;&iquest;&Oslash;&Ouml;&AElig;
      PTCPE = (unsigned char)0x00;//&frac12;&ucirc;&Ouml;&sup1;&Eacute;&Iuml;&Agrave;&shy;
      PTCSE = (unsigned char)0x00;//&sup2;&raquo;&Iuml;&THORN;&Ouml;&AElig;°&Uacute;&Acirc;&Ecirc;
      PTCDS = (unsigned char)0x08;//&frac12;&ucirc;&Ouml;&sup1;&Ccedil;&iquest;&Ccedil;&yacute;&para;&macr;
      PTCD  = (unsigned char)0x00;
      //GNGC = &pound;¨unsigned char)0x00;?      PTCD  = (unsigned char)0x00;
      ADCSC1 = 0x00;
    }
     else{

     }
是不是还有什么寄存器需要设置一下,变成普通的IO使用

楼主:
Ganged Output这个是什么意思

在SH4 MCU里面 Ganged Output是用来干什么呢

网友A:
PTA复用

PTA4/5和RESET/BKGD复用,必须设SOPT1将其置为IO

ganged output是多路IO并联输出,以增强外部负载的驱动能力。一旦相关引脚被设为“ganged output”,所有相关控制将自动和PTC0保持一致,亦即PTC0代表了其它所有“ganged output”引脚的功能:这也许是学习了我D精髓**后的结果???

楼主:
IO输出原因找到了

我为了实现4个I/O不同的功能做了一些跳线,这跳线虚焊造成,电平不对,还好,呵呵,看来这种跳线用的时候也好小心
2,至于ganged output,是不是一旦设置,当PTC0作为PWM或者比较输入的时候,其它脚也具有这个功能了?

楼主:
在软仿真的时候怎么看秒表

在软仿真的时候怎么看秒表,看一个DELAY函数跑了多少机器周期

网友A:
看CPU Cycles

在调试界面上有一个"Register"窗口,上面有CPU Cycles计数。前后人工减一次就有结果了。

楼主:
恩,看见了

感谢张教主指点,我看见了,我把实现步骤写一下,如果没有看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面的步骤
1: 左上角view
2: Customize
3:在"可用工具栏按钮"里面选择"Register",点舔加就可以了

网友B(2009-03-07):
HHHH

不好意思啊,我用你的办法试了一下没有看到CPU cycle啊???

我用的是6.2版本的.HCS08

楼主:
再看看

1:首先进入软件仿真的界面
2:然后....
win2000_li你留下邮箱,我传给你,这里上传文件忒慢了

网友A:
必须是"Full Chip Simulation"模式

才能看到CPU Cycle
9楼估计是在硬件BDM调试模式

网友B:
谢谢!!

说的对,我用的是硬件BDM.

明白了.

谢谢王培,谢谢张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