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dz6的PE1脚为什么不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2009-01-06):
设置为输出,但不能输出为低。其它IO口都可以。请指教

网友A:
外面接了什么?

想办法让引脚悬空后在测试输出。如果该引脚已经悬空,请配置SCI模块寄存器禁止RxD功能。

网友B(2009-04-02):
默认功能不是IO口

需要设置PTE1功能为输入输出功能才可以